很奇妙的电路噪声,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10-28):
我的电路板上有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因为数字部分带有ARM,所以在加电后要进操作系统,加载驱动,等初始化操作,而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是采用单点接地的,现在却出来一个怪现象,当ARM初始化的时候,在功放的输出会有一连串的噪音,该噪音和该数字部分向超级终端输出的频率有着很协调的格调,比如超级终端上输出一个从0%到100%的一个进度,那么噪声就和这个变化的百分比很一致,到100%后就停了,搞了两天了,丝毫无结果.

模拟部分用的5V,数字部分用的3.3V,该3.3V是从5V转过来的.

哎,请老师们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A:
说了:注意地电流回路!

网友B:
PCB设计问题

首先是地回路的设计,包括接地点的选择、走线及覆地隔离等,其次是电源,有时还要留意时钟、总线等信号交变线路的耦合。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估计去耦电容没用好。
其它的就根据实际情况了,PCB出问题的几率要高。

网友D:
该噪音和该数字部分向超级终端输出的频率有着很协调的格

彼此握手握手,热烈握手,最热烈地握手了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点评

刚才又做了个实验,更进一步证明了该噪声是从地上引近来的,那么在目前的这个PCB上,我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消除该噪声呢,以便下次布板的时候好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