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比LM1117的1.25V最低输出电压更低的稳压芯片?

楼主(2008-10-28):
想用LM1117接成恒流,驱动LED灯,因为想串联尽量多的白光LED,所以要找尽量低输出电压的稳压器,LM1117-ADJ输出端对调整端电压是1.25V,这样,接成恒流串在回路里会占掉1.25V,不知道有没有更低电压的类似这种芯片?用分立元件搭的话,感觉元件数比较多,占用面积也比LM1117加一个电阻大。

网友A:
那就去用专门的LED恒流驱动芯片

网友B:
可以采用低端反馈的LDO

一般LDO的内部参考电压都是做成1.25V,反馈电压与这个电压比较得到输出。
LM1117是采用高端反馈的,也可以采用低边反馈的。使用LDO驱动LED,不管怎么样设计,总是要保证输入的电压要大于串联LED供电所需要最高电压。无论如何都没法保证效率。
使用一个运放,将反馈电压放大。倒是可以实现降低电阻上的压降。在电阻上的功率低了,但多余的电压会加大LDO上的压降。

网友C:
linear有许多这样的超低压差LDO

压差最低可以到0.045v,如LTC3035,输入1.7-5.5v,压差0.045v,输出电流0.3A
推荐LT3014,输入3-80v,压差0.35v,输出电流20mA

网友D:
可以用LM334

LM334的比较电压只有68mV,所以R1上压降只有68mV,同样PNP管压降最小可以达到1V,所以总压降大概1V左右
如果PNP换成PMOS管,压降可能更低。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910146617.gif

网友E:
有 IWATT 的可以

http://www.iwatt.com

楼主:
LM334是不错,可是电流小了点

只有最大10mA,是不是还有能达到20mA的型号?加一个电阻,接成2端口恒流器方式,用于我这个目的最合适了(因为要并接很多路恒流,每路都用三极管扩流会造成总元件数太多)

另,六楼那个网站进去好像没找到类似LM1117或LM334之类的IC啊?

网友F:
支持3楼

三楼说的不错,如果你用了更低REF电压的,因为是恒流,那么多余的电压其它都加在芯片上,也就是说,在输出电流恒定,电源电压一定,负载一定的情况下,你用低REF电压的芯片,只会增加加消耗在芯片上的功率,降低消耗在电阻上的功率,但是芯片和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总和不变,都是 (电源电压-LED电压)*I ,所以,没必要.
模拟电路就是有这特点.如果想降低总功耗,也就是提高效率,你不如选择类似LM2576这类的芯片来做,用高频开关的方法,而用电感维持电流.只是建议.另外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好多稳压芯片的参考电压都在1.3V左右呢?其实这是根据芯片内产生参考电压的器件的性能来定的,在1.3V左右稳压效果最好,受温度影响最小,能够产生较高质量的参考电压.我忘了具体是正负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高于1.3V是正温度系数,低于1.3V是负温度系统,而1.3V左右温度系数几乎为0,当然我可能反正负说反了,因为没记住,哈...

楼主:
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电源电压波动时的适应性

因为每条恒流支路的电流不大,所以主要不考虑效率问题,而是怕电源电压跌落时不能达到要求的电流值,所以希望用更低参考电压的芯片来做,能适应更低的电源电压。另外3楼和4楼提到更低压差的芯片,但我觉得如果参考电压能更低,贡献会更大。

网友G:
5楼的R2和Q1做什么的?

楼主:
应该是扩流用的,

LM334最大只能10mA.

网友F:
5楼的电路

这个电路可以,只不过有一点,如果按20mA驱动电流算的话,R1的值似乎错了,我算应该是3.4欧.另外,如果LED是常亮,R2可以省去.另外,在小电流情况下,三极管CE结电压能够低于BE结电压,在20mA的电流下大概能低到0.3V以下.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