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35i上电问题

楼主(2008-10-29):
blackfin537通过gpio给tc35i上电,我怎样才能判断上电成功了呢?我现在发送at<cr>返回来的都是0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数秒延时,然后发AT指令看返回即可

始终返回0,说明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模块有个VDD输出脚

并且开机成功有提示字符串自动波特率

楼主:
还是不行啊

请问,能有什么方法测试我的硬件电路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吗?我是在u-boot下做的,没有提示字符串自动波特率什么的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C:
IGT

上电后延迟0.1秒,加个1秒的低脉冲。就起来了。

楼主:
Igt

igt信号我已经给了,就是给他at命令时返回的不是ok,有些时候就一直没有返回

楼主:
没人能帮忙吗?

网友A:
你的电路有问题,先检查吧

注意电源容量和纹波系数要满足要求。

楼主:
新问题

现在可以返回ok了,但是极为不稳定,执行第一次错误,但是第二次就能返回ok了,这回事什么问题,高手指点,为什么非要发第二遍才能成功。谢谢

网友A:
两种可能

一是你发的太早,模块尚未启动,适当延时后发送测试;
二是你的程序有误,第一遍发的不对或干脆没发出来,用串口调试类软件监测一下即可知。

楼主:
谢谢

我试试,明天给你答复

楼主:
tc35i

我试过了,延时肯定是够了,程序有错的话怎么第二遍能返回ok呢,不能理解

网友A:
因为第一遍没有发对

用串口调试软件看看你第一遍到底发了什么吧,不论对错,这个因素要首先排除才论其它。

楼主:
tc35i

我做的是用dsp给tc35i发送at指令,没有办法直接利用串口调试软件呀!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A:
怎么没法用?!

    用232接口片搭个电平转换器接到PC的串口上即可,仅用接收端即可,想同时监测目标器件的收发时,若目标器件自发自收不影响的话,简单并联即可,否则用两个二极管搭个线与后再接。

楼主:
不行啊

我跟你仔细说下我的问题,我是在u-boot下做的,把发送at+<cr>写成了一条命令,我把编译号的u-boot通过网口下到ram中执行,第一次执行,没有返回,我再通过网口把刚才的u-boot下到ram中执行时就有ok返回了,因为实验室老师要求直接做,所以没有办法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