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

楼主(2008-10-29):
(无正文)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一个电容降压的稳压电源

网友B:
是给光耦及可控硅控制电路供电的电源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大概看明白了.
不过这个电容降压电路与一般的RC 降压电路有点不同.
他的整流怎么放在稳压后面.

网友C:
不是整流放在稳压后面

整流和稳压都是由D1、D2完成的,D3的作用是保持C4上的电压不返流。

网友D:
这可控硅能导通吗?

光藕导通时,Q2,Q3,Q4导通,可它们的C极(可控硅的G极)的电压从哪儿来?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