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10-29):
我们使用一款DC24V的继电器,上电后总是不能完全闭合,只在线圈加了24V电压,触点上没带负载。上电后能够听到触点动作的声音,但是常开触点没有完全不合。这个继电器还是OMRON的,以前曾经使用过finder的,但也是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求助各位高手,是不是,触点上一定要带一定的负载??

网友A:
跟是否有负载无关,你是如何判断出触点有问题的?

依据是什么?问题应该在这。

网友B:
触点不用带负载也可以啊.

检查下是不是电源接线圈后电压就降低了,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啊,带不动继电器?

楼主:
用万用表测的

上电之前,用万用表测常闭是闭合,常开是开的。但上电后,明显听到触点动的声音,用万用表测,常开常闭都是开的。

楼主:
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B:
那就是继电器有问题,要不就是公共点搞错了.

网友A:
如果你测量正确且电源没有问题,只能说明继电器触点是坏

市场上假继电器不少

楼主:
请教chunyang 大师

我们的继电器都是从正规的一级代理商处购买的,是假的可能性不太大。
请教chunyang,继电器在应用上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呢?还有我们的焊接方式是波峰焊,按理说继电器过波峰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有没有是波峰焊造成的可能呢?(补充:此继电器是密封型的)
抱歉,本来想传上datasheet的,但文件太大,无法上传。。。。

网友C:
继电器

DC24V继电器直接接24V电源,如果不能够完全闭合的话,就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了,和有无负载没什么关系的。
另外用磁保持继电器,触点与触点会压的紧一些,相对于普通继电器。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查清了

是继电器批次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