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限流10mA的电路的设计思路。具体见内。

楼主(2008-10-29):
如图所示,A路信号要限流在10mA内 。

难死我了。市面上的恒流二极管10mA的要20元。(我整个产品才50元,为了这么一个地信号花20元不值的。)太贵了,用不起。请各位同仁帮忙一二,给我一个设计思路。谢谢。

网友A:
愚见

加电阻调试可以不?

网友B:
用运放自己搭恒流源

网友C:
随便用个J-FET或三极管加电阻都可以实现

网友:
最简单的思路是用三极管的Vbe来控。

三极管做精度不适太好,要有精度就用OP搭。

网友D:
一个电阻+一个比较器+一个mos管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E:
关键问题:压降

如果没有特殊限制,1个三端稳压器(如LM317)+1个电阻,串在任意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