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输出方波还是正弦波?

楼主(2008-11-17):
射频通讯中,产生本振频率一般用VCO,请问vco输出波形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就是一般4个管脚的,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电压控制,一个频率输出的那种器件.

用过的请告诉一下.

还有,为什么一般的射频本振都是用PLL频率合成和外加VCO产生呢?

VCO的控制电压是有一定的标准吗?还是频率合成器输出电压有一定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公司生产的频率合成器输出电压曲线是一样的?

比如trf3750.

网友A:
通常是正弦波

当然了,如果工作点不正常,振荡信号有可能发生畸变

楼主:
谢楼上

我要的就是正弦波

楼主:
能不能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还有,为什么一般的射频本振都是用PLL频率合成和外加VCO产生呢?

VCO的控制电压是有一定的标准吗?还是频率合成器输出电压有一定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公司生产的频率合成器输出电压曲线是一样的?

比如trf3750.

网友A:
你所指的是间接频率合成

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频率合成方式。VCO控制电压没有什么标准,主要是受变容二极管的C-V曲线限制,而VCO输出电压的F-V特性,则受变容管的接入系数有关,当然也可以加入稳定幅度的幅度反馈电路。具体的可去看一下专业书籍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