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控制灯泡亮 暗变化

楼主(2008-11-17):
请教坛子里的高手们,原先产品有2种功能,一是灯泡常亮20分钟,二是灯泡亮10分钟 半功率亮10分钟,现在客户要求增加个功能,通过音频的强弱来控制灯泡的亮暗,原先的电路结构不改变,也就是一定要使用MOC3041来驱动,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做到这点?3种功能通过选择开关来实现, 20分钟定时有机械开关来实现的。

网友A:
如果灯是白炽灯的话,通过变化驱动周期即可实现

MIC信号放大后,其电平作为参考源,用MCU或压控振荡器控制驱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