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实现电压反向

楼主(2008-11-18):
有没有一种电路可以在输入为0-10V时,输出为10-0V,线性一定要好,拜托各位了!

网友A:
用运放做个反相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楼上所言正确,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注意需要正负供电,这样0电压区才能保证线性,最高电压也要高于最大输出,原因相同。

楼主:

运放做的反向器是输入为正,输出人负值,我需要的是输入为正,输出也是正,只是输入高时输出低,输入低时输出高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给个示图?

网友B:
给个提示

注意参考点的选取,楼主说法的参考点是地电位,但参考点可不止能选择地电位,任意供电范围之内的电压都可以。

网友A:
运放同相端接个5V基准电压就行了

反相端再用两个相同大小的电阻,一个作反馈,一个作输入。很基本的运放电路,呵呵

楼主:
明白了,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C:
七楼说对了

但是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