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可控硅问题

楼主(2008-11-19):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1/2008111911316263.gif我在做一个荧光灯的开关控制电路,荧光灯用的是飞利浦的灯管一共六根,电路如上,现在有一个问题,灯管点亮确实能够控制,但是在控制关闭灯管时或是把光耦控制端断开时,飞利浦的灯管会不停的闪烁,其他牌子的灯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救救我,我弄了很久了,都不行.

网友A:
这是可控硅截止不良或存在其它轻微电源回路的缘故

飞利浦灯管闪烁恰恰说明了其开启电压较低,这是其品质优良的表征。

楼主:
楼上说的对,可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

楼上说的对,可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因为这样会闪的电路别人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A:
先排除前述第二点,特别要注意电源的设计

截止不良则是器件或电路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器件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不是器件的问题,因为我一共做了四个这样的控制电路,用的都是一样的可控硅BT136,四个电路都是一样的问题.至于我查了很多电路,发现很多人都是这么接的,这个电路控制一般的负载,比如普通灯泡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B:
能看到R3和C的回路吗?

不闪就怪了

网友B:
而且,当开关接在零线上时,一般的日光灯也都会闪烁

这是由于分布电容对地(墙壁)构成回路造成的

这种现象是日光灯的通病,都有这么高的“品质优良”

网友C:
xwj说对了,R3和C的回路是罪魁祸首

网友A:
呵呵,未留意到2uF这个数值

取2000pF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

chunyang说的对,就是电容的问题,我换了电容后问题解决,同时谢谢所有参与的人

网友D:
不要C行不?

网友E:
不要C不好,但一般不说不行。。。

网友F:
学了一点

我家的节能灯就是这样的,关了(机械开关)还是一闪一闪的,电工说是开关接在零线上的原因,因是租在别人的房子里,不方便试。和这电路有点区别,但也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