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L7805CV 是工业级的吗

楼主(2008-11-1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需要查手册

    不过7805从配套市场采购的话,基本上没有工业级的,需要直接从原厂和指定代理处采购,但没有足够的量是无法操作的,该器件是低值器件,量是决定性的。作为替代,DCDC和LDO都较容易采购到工业级的。

楼主:
chunyang老大能推荐一种替代7805的兼容工业级型号吗

我这个产品要在东北野外使用,温度至少是-20度的,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需要你到市场上去找

    LT、ON、TI、NS、ST等的官方网站也不妨一看,品种很多只是未必都能随时买到,碰到货质价格都好的不妨囤一点。我用过的-40摄氏度电源IC方面,开关电源用过NS的LM2575等,LDO用过ST、Sipex等的1117、LT的1085I等,有些型号要注意尾缀,不同尾缀的工作温度范围不同,切记查证Datasheet。

网友B:
印象中三端稳压IC都没有工业级的,更不用说民用级了……

因为工作温度可以达到125摄氏度怎么都不像“工业级”。不过或许接触的比较少……

网友A:
5楼的去下载稳压IC的Datasheet看看就知道有没有了

    不过稳压IC属功率器件,特别是线性稳压IC,即使是民用的也大多超过通常IC的高限,低限则类似通常器件,所以其级别主要由低限决定。另外,功率器件因本身发热较大,工作温度指结温,注意手册中的标识。

网友B:
随便找了个仙童的LM7805,发现普通的-40到125摄氏度

带A的0-125摄氏度

所以只要采购环节不出问题,温度还真是不用怎么考虑的。要考虑也是其它IC,电解,传感器什么的……

网友A:
欧美大厂的7805尾缀是A的往往是0~125摄氏度的

    我手头几份资料都是这样,尾缀带B的是-40~125度,但这种判断非绝对,还是看手册保险。不过目前7805市场上鱼龙混杂,字标未必是真,成本不是敏感到<0.5元的话,不如用LDO,货源相对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