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矩阵问题

楼主(2008-11-19):
有个VGA矩阵的板子,就是提供4个VGA信号输入,提供4个VGA信号输出,任意一路输入可以任意切换到任意一路输出。有VGA矩阵切换专门芯片,输入的R、G、B三路都进了这个芯片,然后从芯片出来就到了输出,但H、和V信号却进了CPLD然后从CPLD出来接到了输出。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H、V信号要进cpld?不能直接从输入接到输出上吗?

网友A:
H,V是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由于小弟不太会CPLD,能用其它器件代替吗?

网友B:
先过继电器然后,74HC244之类的缓冲一下吧。

先过继电器、模拟开关然后,74HC244之类的缓冲一下吧。
不过如果路数多的话,还是cpld最简单。你用模拟开关要用多少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