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分频器

楼主(2008-11-21):
目前在设计当中需要用到一款分频速度大于200MHZ的分频器.(以前常用74HC4040(但速率不够用)).
请问进来的朋友能推荐一下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找射频级的分频芯片

http://www.psemi.com/content/products/wireless/wir_prescalers.html

网友B:
很多呢,MC10H系列可以用到250MHz!

网友C:
3楼: 很多呢,MC10H系列可以用到250MHz!?

MC10H系列 的datasheet说明的VIH和vil的最低和最小值为什么都是负的?
如果是VIH=5V,VIL=0V的波形怎么进行分频呀???

网友B:
那就把-5.2当0V使用,0V当+5.2V使用,建议找本ECL的书看看!!

楼主:
你这样用过可以吗?

H572你好
那就把-5.2当0V使用,0V当+5.2V使用
你这样用过可以吗?

楼主:
你的意思是:VCC可以接5.2V,而VEE接0V 吗?

你的意思是:VCC可以接5.2V,而VEE接0V 吗?

楼主:
其他的分频器介绍吗

对了,需要分频的波形速率只有120MHZ.有其他的分频器介绍吗
MC10H系列需要200MHZ以上的输人.

网友D:
你要先说明

你想把它分频多少次,是固定分频还是可变分频

楼主:
从120MHZ分到50MHZ以下都可以的.

从120MHZ分到50MHZ以下都可以的.
帮我推荐一下合适的分频器.

网友B:
那就用74AC系列就OK了,可以用到170MHz,

例如:74AC4040,74AC74,

网友E:
到射频PLL里去找

如2.4G/5.4G的芯片,要是找到有分频输出端口的,便有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