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驱动电路

楼主(2008-11-26):
各位大侠,用IR2110做H桥功率驱动电路,可以吗?桥间的负载若用纯阻,多大合适呢?

网友A:
可以啊

那个应该要看你选的功率管的功率范围和电源的功率了吧。

网友B:
可以,注意1、电阻的功率要足够;2、功率管的电流容量要足

电阻功率P=U*U/R,功率管容量I=U/R,U母线电压,R功率电阻阻值。

网友C:
谢谢楼上二位

二位楼主能否流下邮箱,我搞电路设计10年了,当然不断会有新问题出现,咱们有问题以后可以切磋切磋,相互学习嘛。
My E-mail:zhaowater@126.com

网友A:
请问楼主

请问楼主专注哪方面呢? shuyuankang@yahoo.com.cn

网友C:
比较杂

信号源、滤波器做的相对多一些、主要用厚膜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