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比较器输出的±12V电平,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转换成ttl电平

楼主(2008-11-28):
如题,要求要尽量简单

网友A:
比较器怎么会输出±12的电平呢?价格二极管箝位行不?

楼主:
回2楼:我是将运放作比较器用,该运放为±12V供电

楼主:
按2楼的思路,这样设计行不行呢?

修改:D1好像多余了,可以删掉,不改图了.

网友B:
OC输出

用的什么型号的比较器?OC输出的就可以通过外部上拉电源解决。

网友C:
改成这样吧

网友D:
比较器ttl输出

用比较器
lm393或lm339
 输出直接上拉ttl电平电源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E:
低速应用,用100K电阻直接连接

高速应用,用4.7K电阻直接连接后,IO加上/下钳位二极管

楼主:
6楼的比较合理,我只是用多触发外中断的

网友F:
6楼的能用?晕!

网友C:
咦 还有人说不能用?

说个理由

楼主:
呵呵,这贴还有人跟啊

6楼的方法我试了,的确不能用,现象为低电平的电压很高.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最后用4楼的方法,问题已经解决.不过我很想知道为什么6楼的方**有问题?

网友G:
6楼的电路为什么不能用,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

    注意MCU端口往往具有上拉电阻,不是高阻输入型IO就不能忽略,所以分压电阻要满足低电平门限的取值区域就非常有限,而此时又可能会带来过大的运放输出电流,运放方面能否满足就又可能成问题了,当然,这和运放型号是相关的。

网友C:
火火

MCU上拉导致不能用就不能怪我啰. 现在的MCU还有几个没高阻输入的哦.

网友H:
运放本来就到不了底(-Vcc)和顶(+Vcc)

6楼的方案用双电源应该就可以了,这不比比较器复杂多了。

339或393多方便,上拉多少V电压随便。

网友I:
4楼的图,R2可以去掉

网友J(2014-01-28):
差分运放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