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滤掉用34063做的12v转5v1A的噪声

楼主(2008-12-01):
(无正文)

网友A:
34063这破玩意儿

根本没有考虑环路稳定性,只要一进DCM就打嗝,导致次谐波振荡。最该死的是网上那个34063设计软件,害死许多人。建议你用它来算时,不要用最大电流,而要用最小电流,而何证全程工作在电流连续模式

网友A:
负载电流大动态变化的话

还是不要用它,用3842去推一个PMOS,电流容量,基本上由P-MOS的Ids及布线水平决定

网友B:
34063这颗IC的寿命真长啊,兼容片也是一堆

目前,它的定位就是低端,比如单节电池的LED手电筒
用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虽然也可外挂MOS管,但不值。
做音频,还是改片子吧。

网友C:
主要是控制机制有严重问题,看原理简图竟然是间歇方式的

而不是PWM方式!!!

网友D:
开关电源的噪声根本滤波掉

纹波可以做的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