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0.1uf和10uf的电容并起来使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12-01):
请教:电源滤波电路中,将0.1uf和10uf的电容并起来使用,有什么作用?

4楼网友的意思是画PCB图的时候一定要把0.1uf电容放在某IC电源引脚的旁边,这样达到了对该块IC滤波作用,对吗?
那是不是每个IC都要放一个电容呢,有些IC的电源引脚好像又是没有放心,能说一下什么情况下才要放吗?
还有,10uf的电容应该是和一个0.1uf的电容并联放在同一个IC引脚上的,那么什么时候才需要这样做呢,这样做的优点是什么,最好能举个例子,
谢谢!各位热心的网友

网友A:
对付不同频率的电压波动

网友B:
这些电容的实际物理位置是被分布在各IC电源端,并非如原理

网友C:
原理图画在一起,但PCB上是分布到每个IC的电源脚上的

保证每个IC都有很好的电源滤波、高频退耦

LZ明白了吗???

楼主:
请教

4楼网友的意思是画PCB图的时候一定要把0.1uf电容放在某IC电源引脚的旁边,这样达到了对该块IC滤波作用,对吗?
那是不是每个IC都要放一个电容呢,有些IC的电源引脚好像又是没有放心,能说一下什么情况下才要放吗?
还有,10uf的电容应该是和一个0.1uf的电容并联放在同一个IC引脚上的,那么什么时候才需要这样做呢,这样做的优点是什么,最好能举个例子,
谢谢!各位热心的网友

网友D:
该加强基础学习

芯片供电要求电源稳定,而实际电源并不稳定,夹杂高频以及低频干扰
实际电容与理想电容有很大差别,同时具有RLC三性.
10uf电容对于滤除低频干扰有较好作用,但对于高频干扰,电容呈现感性,阻抗很大,无法有效滤除,因此再并一个0.1uf的电容滤除高频分量.

如果你的设计要求不高,也没必要完全遵照此规则

xwj前辈的意思是,这是个电路的总供电原理图,原理图设计时把这些电容画一起,因为它们是同一网络,而到实际PCB设计时,这些电容分别放置到各自作用的IC处

楼主:
请教

呵呵,楼上说得对,是应该加强基础学习了,
不过大致明白了,这是网上下载的电路图,但我看他的PCB上好并未把电容分别放置到各自作用的IC处(离那个作用的电源引脚较远),那是不是那个电容就没起到滤波的作用呢

网友D:
起到作用了

只是要求电容与相应IC连线尽量短,避免走线再引入过多的干扰

PS:说这么多废话,说错了概不负责,俺也是菜鸟,LS几位都是前辈大牛级人物,多向他们请教

楼主:
谢谢各位啦!

谢谢啦,这点差不多搞懂了,就是不知道10uf的电容和0.1uf的电容并联放在同一个IC引脚上的,电路设计上一般在什么时候需要这样设计

网友A:
10uF的可以不用,0.1uF的必不可省

只要电源滤波电容给够,去耦用0.1uF的就可以了,除非是某些功耗较大且有波动的器件。

网友E:
对于不同频率的IC,是否都应该用0.1u的电容?

是否需要根据IC的运行频率来选择这个电容?
0.1是经验值?

网友F:
最近的案子都是cost down

储能大电流全部去掉了...

网友G:
首先要知道电容的阻抗为1/jwC

电容容量越大、信号频率越大,电容呈现的交流阻抗越小。
电源(或者信号)或多或少都会叠加一些交流的高频和低频信号,这些交流信号对系统来说是不利的。
电容并联放在IC电源脚到地,一般是为了滤除那些对系统不利的交流信号。
10uf的电容和0.1uf一起上是为了使电源(或者是信号)对地的交流阻抗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都很小,这样交流成分能可以被滤除得更干净。

网友H:
建议加精

这是小问题,小知识。但确实是个典型问题

网友I:
常来同志分析得很好

网友J(2013-03-12):
2、3楼二位大师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K:
每个IC电源输入引脚一个小电容,n个IC公用一个大电容

网友L:
6楼说得很清楚了,主要是因为寄生参数的存在,所以要加多一个小电容
一般在对纹波有要求的时候加入

网友M:
6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N:
这样画原理图容易引起误解。

网友O:
自己动手做一个小伩号通道电路;自己画一个PCB;并上电凋试运行;调试…最后才能感同身受!…

网友P:
问题问得真好,我以前似懂非懂的。就没有想起来这么问一下。
我现在大致能够理解了。改天有示波器的再试验一下。

网友Q:
滤波频率不同

网友R:
个人理解:每家每户都有产生点小波动,争取在自己家门口解决,不要混到大路上影响别人!

网友S(2013-06-26):
看样子 书上说的也不绝对是正确的

网友O:
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

网友T:
电容是单极点的滤波器。看看电容的幅频特性曲线,是U性的,容值越小,U就越往高频方向移。这样应该理解为什么要10UF 和0.1UF 了吧,有时还要并上一个0.01UF呢……

网友U(2013-08-26):
看一下 电源完整性方面 的东西

网友V:
首先回答为什么原理图都在一起没在IC上:电容式并在相同的net上,就是说,你在原理图上看到的那么多电容在一起,其实在pcb上只要是相同的net上就可以了,位置一般放在IC就近。
再回答为什么有10和0.1:滤波,一般可认为一个电容的截止频率为1/c,可以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10时虑低频杂波,0.1滤除高频杂波,这只是简略理解的公式,具体的还要另行计算。

网友W(2013-10-15):
其实这种接法呢主要是为了滤波 防止干扰 一般采用钽电容(10uf-30uf)防低频干扰,采用独石电容(0.01uf-0.1uf)防高频干扰。不过这种接法主要是针对有交流电整流之后得来的直流电的纹波干扰,如果不是使用这类的电源是没有必要这么接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M:
6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Y:
引用 网友X:

6l明白了,大神前面讲的也能懂,多层电容器就不明白了(IC1,IC2就是简单理解为单片机芯片了吧)
引用 网友Z: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 网友AA:
有朋友需要样板贴片和小批量贴片焊接吗?有需要可以加我QQ499043265

可能有需要

网友AB(2013-12-04):
电容的用法有不同的用法,首先必须明白电容在不同的地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所了解的电容按照功能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 去耦电容;
第二: 滤波电容;
第三: 旁路电容;
电容根据他的工作原理,可以有两种功能在电路当中,第一:  相当于一个小的电源,这种应用一般在长距离的电源走线的时候,用来存储电源,避免由于IC不断的向总电源抽拉电流而引起了电源的波动;第二:相当于一个滤波器,把不需要的频率给滤掉,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考虑的是 A、需要滤掉的频率以及根据频率选择相应的电容;B、注意电容的ESR,LZ所看到的采用两个电容并联不但可以增加滤波的频带范围,而且还减小了ESR。

网友AC:
LS正解,上次项目我把一个电容layout时干掉了,系统果断不断的重启!

网友AD:
各位都是大师呀,学习了!

网友AE:
小电容是储能作用,应对芯片大电流需求。大电容是滤除电源来的杂波的。一般小电容芯片的每个电源脚放一个,大电容一般放在板子的电源入口处。如果频率很高可以考虑用103的电容代替104的电容。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小电容是储能作用,应对芯片大电流需求。大电容是滤除电源来的杂波的。一般小电容芯片的每个电源脚放一个, ...

小电容储能,大电容滤波??这说法准确吗?小电容主要是滤出高频杂波,为芯片稳定电源,大电容主要是储能,滤出低频纹波

网友AE:
小电容靠近芯片,提供芯片内部电路的瞬时大电流。大电容滤除纹波之类。日本人有一本讲数字电路设计的书里面有讲的。

网友AG(2014-01-26):
大电容对高频逐渐呈感性,所以需要再加个小电容对付高频噪声和纹波

网友AH:
是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吧,和从原理图上单独看的意思不一样,不是一堆电容放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