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器暂态响应问题?

楼主(2008-12-06):
下面是一个Butterworth高通滤波器电路,
截止频率为0.03Hz,可是暂态响应时间大概要25秒,
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设计或电路,
可以缩短暂态响应时间到5秒以内,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0.03Hz的周期是多长???

楼主:
xwj说明

0.03Hz是指高通滤波器频率响应的截止频率,
您所指的0.03Hz的周期是指?

网友A:
意思是:这么低的频率,对应的阻容元件的时间参数当然会

楼主:
xwj

是这么说没有错
所以想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电路设计
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网友B:
似乎用RC做的高通滤波器的暂态响应时间一般是截止频率的倒

如果你的信号有干扰,看能不能用其它方法解决,比如差分放大器。

网友A:
很小心的问一下:LZ需要截止频率为0.03Hz的高通滤波器干嘛?

一般的交流放大器,本来就无法满足这么低的频率响应

PS:
最近比较霉,今天刚被疯狗咬过,
希望LZ能体会到俺滴小心和害怕,别.....

网友B:
楼主说说设计原由?

唉!是霉人,近了都倒霉,狗眼看人低。算了,这狗我不打,让别人打去吧!

楼主:
回xwj

讯号来源是一个微小的讯号且有直流成分,
须先将直流滤除再将行放大100倍,
至于要0.03Hz的问题是为了不让讯号失真

网友A:
唉,最近霉,确实被狗眼看低了

算了,这狗我不打,让别人打去吧!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自动稳零直流放大器,而不应该用考虑高

甚至不需考虑直流问题,直接用交流放大器

最主要的是:
你先要分析清楚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信号频谱范围

网友C:
用积分调零电路来做可能会好些

信号可以无损传输。

网友C:
呵呵...xwj 已经说过了

我的反应太慢了。

楼主:
回xwj

您是说类似这种放大器吗?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8638_8639.pdf
还是有什么电路可以参考设计,
讯号的频谱范围是0.03Hz~100Hz,
小弟刚接触类比电路设计不久
所以有些还不是很了解
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D:
怎么像我本科期间做的一个电路

    频带范围差不多,放大倍数也差不多,人体心电检测放大电路^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