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稳压器的低级问题

楼主(2008-12-07):
我想确认一下常用的稳压器,例如:7805 7810等,它们输入端的电压是属于模拟电压还是数字电压(电压来自开关电源或者电池),输出端是模拟还是数字电压?他们的接地端是模拟接地还是数字接地??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稳压块归于模拟器件,是给模拟和数字电路提供电源的。

网友B:
三端稳压器的接地端最好是接电源地

既不是模拟地也不是数字地,需要单独接地

网友C:
这个问题问得不好

我想确认一下常用的稳压器,例如:7805 7810等,它们输入端的电压是属于模拟电压还是数字电压(电压来自开关电源或者电池),输出端是模拟还是数字电压?他们的接地端是模拟接地还是数字接地??
请大家指教!!

--------
1  它们输入端的电压是属于模拟电压还是数字电压:一直没有听说过有模拟电压和数字电压的说法。
2  输出端是模拟还是数字电压:同上
3  他们的接地端是模拟接地还是数字接地:同上。也许你混淆了模拟地和模拟接地,数字地和数字接地的概念了。

网友D:
是这样的

  稳压后出来是电源和电源地
  电源直接接数字电源,电源地直接接数字地
  电源滤波后接模拟电源,模拟地汇总到一点后加个磁珠接电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