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产品估价问题

楼主(2008-12-08):
请教一下电子电路设计的大侠,你们在设计电子产品的电子电路时,电子元器件价格是如何评估的,如何能快速的估什出自己所设计的产品的价位;

我个人发现在设计时对元件的选取没有底,不知道自己所选的该元件的价格会不会太贵。所以常常因为考虑价格的问题而先在网上查找报价,或者询价,便询价通常又比较慢,因此常常设计电路很费时间。

我感觉在网络上要查找电子元件的价格不是很容易,你们是在哪里了解价格的呢?希望你们能指导小弟一下;谢谢先啊。

网友A:
这个主要靠对市场的了解

    不过你说的“估价”问题跟成本虽有关但只要你的产品在市场上存在同质替代产品,那么定价就不是主要靠成本基础上的估算了,这方面反而不是电子技术问题而是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楼主不妨看看相关书籍,MBA方面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就行,书店里也很好找。
    一件产品是否值得做或怎样做,主要是考察该产品市场指导售价和综合成本之间的差距即利润是否满足你的预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可能表述不清楚,我想知道每个元器件的价格,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哪些贵的元件可以使用更便宜的元件替代,或者用分立元件构成同样功能的电路;
如果我们对元件的成本价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的话,你可能找到一个好用且功能强的IC就用下去了,但其实这个芯片价格很贵。如果考虑到市场竞争,那么,当你的产品设计的原始成本就比较高的情况下,与别人的竞争优势就会弱。

网友A:
没有简单的办法,只能靠了解市场,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对中小规模的生产商只能如此,大规模的则可以决定价格,但大规模的生产商数量非常有限,你能如此提问肯定不在其列,那么就只能靠自己了,所谓的报价网等等,上面的信息多数不实,“老底”是不会轻易露出的。
    就是同一型号的器件,不同生产商、渠道、订货量、交期、结算方式等等都会影响价格,更何况还有假冒、翻新等器件,行货、水货也存在明显价差,所以不要指望有谁能给你提供包罗万象的价格信息,要一家家的打交道慢慢积累,中间还免不了要交“学费”。

网友B:
官方网站上能查价格

  例如TI,仙童等就能查美金价格

  常用器件要自己去市场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本人收获不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