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耐压测试不过

楼主(2008-12-08):
整机耐压1500VAC,不过。只能加到820V或1.14KV(一直是这两个数值)。
怀疑是电源分配盒问题(有其它整机除此模块外基本相同,而且可以通过测试),卸下单模块测试,还是不过。
分配盒中只有滤波器、空气开关、电源及一些连线,单独测试电源及滤波器,没问题。至于空气开关,不知道如何测量,它的说明书只有绝缘耐冲击电压参数。
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可能在哪?
图片为使用的空气开关。

网友A:
这个是带漏电保护的吧

换成普通的

楼主:
LS的意思是直接被保护掉了?

但是没见它有所动作

楼主:
困惑了!

刚刚又去做了一遍,本来想找找原因,居然都通过了,换了另一台也一样。
单独拆下电源盒,还是通过了。接线什么的都没有改动过,测试方法也没有改变,到底怎么回事呢?一串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