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唱卡拉Ok,软硬件该如何搭配?

楼主(2008-12-08):
有没有高手捣鼓过这个玩意?

现在电脑计算性能这么高,客串个卡拉Ok机,应该没问题吧?

1、软件,实现消回声、混响等。
2、硬件,音质好的话筒、不错的音箱系统。

网友A:
配个好声卡

网友B:
任何现在的PC机都可轻松满足楼主的要求

    追求效果,用创新的声卡,现在的主流系列是X-Fi,“工包”(即从淘汰品牌机中拆出的或多余出的OEM产品)卡价格4xx,正规行货1K多,效果远强于任何板载声卡,就是听MP3、打游戏都是值得的。

楼主:
呵呵,老兄来了。

主要是卡拉Ok的效果如何。混音,变调,回声消除等。

网友B:
还是赶紧拿银子奔市场吧

    一块好声卡绝对比CPU、主板什么的有价值,想便宜些,创新的Audigy 2 ZS也不错,有一种Dell的拆机卡,3百来块,焊下串行EEPROM用编程器写入标准产品的配置码就成为普通商用级别卡,可使用最新版驱动在Vista下支持特效。
    卡拉OK效果本身跟声卡关系不大,但音质由声卡决定,这方面差别巨大。

楼主:
动圈话筒或电容话筒+话筒放大器+好声卡

要效果好还是要花不少银子的。

网友B:
MIC其实不必很高档,但要用抑制气声的

现在版本的XFi卡带一个外置盒,MIC接口在上面,可独立控制,对卡拉OK做过优化,用普通抑制气声的动圈MIC即可,几十块一个。

网友C:
只要一块专业声卡即可

最最实惠的还是买快2手创新的带live的声卡。50~70元左右,自带实时效果。
要更好的效果,就要买专业声卡,m-audio,MOTU,ECHO等
专业声卡暴贵,都是好几千块一块。安装好驱动,装上VST插件,想要什么效果就下载对应的VST插件。
AC97也可以用,装上ASIO驱动,勉强能用,延迟比较大,一般难以忍受。

楼主:
我想接笔记本,得整USB口的声卡。

网友B:
有,价格1K多

只是恐怕得去专卖店才有货。

网友D:
USB声卡用CM102

4年前,一个代理商硬要塞两片给俺,现在还躺在盒子里。
需要的话,送...

楼主:
呵呵,谢大力蚂蚁。

可惜是芯片。

最近对组建家庭影院系统有兴趣。
不过动辄6、7万,吃不消。
想花个5、6千整套,有没行家指点一下。

网友B:
直接去买创新的套件吧

XFi声卡加配套的5.1书架式有源音箱

楼主:
xFi声卡能带动圈话筒和电容话筒吗?

电容话筒需要48V幻象电源。

音箱我有一对惠威书架箱,可能用不上了(没低音**)。

麦克风在电脑录音中的使用方法

 相关链接:http://www.takstar.com/2008/news2_view.asp?id=213

网友E:
有音箱会没功放???

唱歌要啥低音**啊???

不过,除非是为了录音、后期加工,否则唱个卡拉啥的实在何电脑扯不上太大关系

我用了N年的SB Live了,出来开始时新奇,玩一玩实是特效、混响外,后来就再没玩过了
住宅区唱歌可是很扰民的事哦~~~

网友B:
XFi外置盒上的接口可以直接用动圈MIC

    又不是专业录音室,电容式MIC无任何优势,而且电容MIC也有档次,低端的性能还不如同价位的动圈MIC。好的声卡就是听听MP3、看看高清都值,楼主去创新的官方网站上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