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0mv-5V交流信号如何变直流?

楼主(2008-12-09):
请教各位:
如何将一50HZ,0mv-5V交流信号变直流?
此50HZ,0mv-5V交流信号是通过电流互感器加采样电阻得来。
单片机AD只识别直流信号,如何将此交流信号变为直流信号,电压伏值不变。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精密全波整流+有源低通滤波

楼主:
精密全波整流??

谢2楼:
   精密全波整流+有源低通滤波?
请教如何全波整流?何种管子可以整流毫伏信号?

网友A:
不是一种管子,而是运放+二极管。注意:用双电源

楼主:
双电源恐怕不行啊

运放加管子?能否给个参考图?
增加负电压恐怕不行,电路受限

网友B:
唉,LZ不会去搜索“精密整流电路”吗???

尽在瞎问...

网友A:
7楼的单电源双运放精密整流部分可以,但滤波要加入R构成RC

此外运放要求很好的轨对轨特性。

网友C:
请教楼上

加了个R好多了,没加R时输出变化是0.1V,加了后输出变化是0.1mV.不明白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别?

网友D:
滤波要计算时间常数

不是随便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搭起来就行的/

网友(2013-07-03):
我也正在做这么一个东西,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交流到直流,而且信号很小。

网友E:
精密峰值检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