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静电的参考电位点是哪里啊?

楼主(2008-12-09):
人是产生静电荷最大的来源。2,000-4,000伏左右的静电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无害的。

这里所说的2000V等静电电压是以哪里为基准点,就是0电压点测试的?
是以地球为基准点。

网友A:
大地是所有电位的终极参考点。

楼主:
大地参考

不知道静电测试仪器测试某些物体的静电感应电压是怎么测量的,我也没用过。
如果是以大地为参考点,那么这个一起就应该有一个点接大地啊?不然怎么以大地为参考点啊?
实际中的测试仪器是这么使用吗?

网友B:
应该是对大地的

两个物体放电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公模电压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