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RS485的问题(有图)

楼主(2008-12-10):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暂态最好不要令485芯片处于发送态

    否则容易发生电平竞争,但在芯片端口串入20欧电阻可阻止损坏的发生。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必须考虑上电暂态设计,同时完善保护设计,楼主所贴图只是个示意,工艺性根本没有考虑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