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知道板子上的贴片电容值?

楼主(2008-12-10):
(无正文)

网友A:
晕。

   “不许把电容拆下来,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知道电容值,当然是越精确越好”,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世界难题。

网友B:
呵呵 楼主追求的境界高!!

网友C:
用网络分析仪

    通过多节点测量得到与该器件相关的所有回路的频响曲线,然后建立方程解算,但此法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可操作性,只有事先通过电路分析得到器件的大致取值范围才好采取相关措施,但仍然不具有普适性,只能见招拆招。不知楼主提此何意?

网友D:
网络分析仪能否分析出电容的ESL参量

没用过,请chuyang给普及一下

网友C:
应该可以,通过测量自谐振频率及准确电容值后计算得出

    不过我也未测量过电容的ESL,手头没有网络分析仪,所以无法给出详细信息。圈圈学校的实验室有网分,要么试一下?

网友E:
即使拆下来也未必行

  普通Z5U材质的贴片电容误差可是-20%~+80%

楼主:
原来是世界难题啊

原来是世界难题啊,难为几位版主了,那拆下来就好操作了吗??贴片电容两端各焊个电阻腿,然后插到万用表的测电容端??手头还没买贴片电容,所以自己没法尝试,请大家给个答案。。

网友E:
要是不在乎的话,就割线

  割掉电容的一边线,以后还可以用焊锡连上

  我的万用表是可以用探头直接接触两端测量的

网友F:
LZ:

电子 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