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键盘组合键怎么处理

楼主(2008-12-11):
比如我按了shift + A, 这个组合键应该发什么键盘码?
如果按了Num键,接着使用小键盘,那小键盘的按键事件该如何处理呢?
有没有什么入门教材之类的推荐一下,最好是电子档,谢谢啦。

网友A:
在网上搜PC键盘标准文档

Num键在程序处理中是一个标志位,键盘MCU根据该标志决定输出什么键值。

楼主:
NUM键处理细节

那也就是说我在MCU里面做一个标志位。
当NUM 被按下,MCU将这个按键事件发送给HOST,同时MCU要启动检测,以后的按键如果是由NUM控制的,则需要发送不同的键值,是这样吗?

网友A:
跟Host无关,是键盘MCU处理的

网友B:
发送对应的键值就可以

对于那些windows多媒体键发送键值还是BIT看你在报告里怎么定义

网友C:
对于num键,只发送一个键num的键码,键盘发送的码是固定的

包括按大写字母锁定键和shift键等,其他键返回的码都是固定的。具体识别成什么,由操作系统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