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MLU822是什么器件?

楼主(2008-12-16):
(无正文)

网友A:
ATMLU822表示的是Atmel生产08年第22周

这一行下面的一行丝印才是型号

楼主:
o

还是不知道型号哦,
第一行是ATMLU822
第二行是02B 1
第三行是8F906A

网友B:
IC是多少个脚的?

8脚的话多半是ATMEL 的24X系列的EEPROM了。

我用过ATMEL 24C256的,第1行标识差不多,就如2楼所说代表的是生产日期。

第二行标识为2EB。

或许楼主的那个器件是24C02,把它弄到编程器上读写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是AT24C02B

网友C:

这颗料是ATMEL 的24C02新品,我公司是ATMEL的代理.
至于资料可在网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