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为何最好不要走直角请教!

楼主(2008-12-17):
(无正文)

网友A:
避免电子撞墙。

楼主:
那低电频的时候就可以用直角了,比如50hz电源

网友B:
在高速公路上,搞个90度的大转弯,看出车祸不...

网友C:
是的

但不允许锐角

因为生产时锐角容易工艺残留腐蚀液从而造成过度腐蚀,这对细线影响很大

网友D:
尖角

直角或锐角会有一个尖角,尤其在高频的时候会出问题.如果频率不高,关系就不太大

网友E:
撞墙这个比喻很生动

基本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喽

   看来微观和我们宏观世界还真是有好多相似哟

网友F:
.

PCB设计中应避免产生锐角和直角,产生不必要的辐射,同时工艺性能也不好。

网友G:
同意 6 楼

网友H:
电子喜欢往角上跑

有尖端放电一说。

网友I:
主要是机械要求还是电气要求?

网友J:
11楼,那是F1冲出跑道啦

网友K:
呵呵,世界本来就相通

最好45度或半圆

网友A:
呵呵,还真有人相信“撞墙说”。其实真正传输的是“电磁

至于对“电磁波”的影响不仅有几何形状的因素,还有介质因素等。

网友L:
布线不宜用直角和锐角的原因

1、对于高频电流来说,当导线的拐弯处呈现直角甚至锐角时,在靠近弯角的部位,磁通密度及电场强度都比较高,会辐射较强的电磁波,而且此处的电感量会比较大,感抗便也比钝角或圆角要大一些。
2、对于数字电路的总线布线来说,钝角和圆角的另一个好处,是所占的面积比较小。在相同的线间距条件下,总的线间距比直角要少0.3倍。这一点好像没有人提到过,是俺的经验总结。

网友M:
在高速时

我从阻抗的角度来说一说,在四层板的时候要控制阻抗一致性,这就要求线宽一致,但碰到直角时宽度加大(根号2倍),阻抗不一致,就会产生反射,
个人认为在如果不要求传输线时,或在两层板没有地平面时时,直角是可以有的,除了工艺的要求

网友N:
直角对于圆角(正方形里面可容纳一个圆)占的面积较大,

直角对于圆角(正方形里面可容纳一个圆)占的面积较大,阻抗较高

网友I:
刚刚睡醒,被思考了一下,有话要说

1 技术上的理解:直角意味着相当于在传输路径中串联了一个小半径的“半圈”的线圈,从物理效应上看,不是加大线宽就可以消除。“频率越高,这种效应越加明显”,只是带宽问题,而并不意味着这样可以消除此“寄生线圈”所产生的物理效应。

2 对“最好不要”的理解:这个不一定的。在高频场合,可能要加以利用,不知道冬瓜如何看?

网友O:
引申一下,45度和圆角,那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