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x @dptr, a时序

楼主(2008-12-17):
在程序中用了几次movx @dptr, a其它再无对P0进行操作的程序了。
我对指令时序如下:
1  P0,P2口同时送出地址信号
2  P0口输出数据信号,P2保持地址信号
3  WR给出写有效信号
4  WR给出写无效信号
5  P0口数据无效
6  P2口数据无效,并输出高电平
我对5号时序理解不透,也就是P0无效后,P0口线上的输出是由谁决定,是P0口的锁存器吗,若是,那锁存器的内容在我没有使用P0口的IO功能时,应该是不变吧,但我实测波形不对,也就是在几个movx @dptr, a指令之间测P0口波形发现波形时正时负,这是为何?
同样 movx  a,  @dptr时序
1  P0,P2口同时送出地址信号
2  P0口处于读缓冲器状态
3  RD给出写有效信号
4  RD给出写无效信号
5  P0口停止读状态
6  P2口数据无效,并输出高电平
同样对第5号时序理解不透,在P0口处在不读状态后,P0口的状态是高阻,还时输出,输入

网友A:
movx @dptr, a指令操作完后P2后恢复IO状态

即原来P2口数据寄存器是什么输出就是什么。
P0口在总线完成操作后为开漏状态(输出1)。

网友B:
与P0、P2寄存器内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