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简单的一个 延时 电路。

楼主(2008-12-17):
求最简单的一个 延时 电路。具体情况如下:

       电路有30V、5V,3.3V,电源接通后,要先通低压再高压(30V为高

压)。大概1 秒多把!@  时间不要求精确,延时就可以。起保护作用。

我想直接用一个 RC 电路,不知道可不可以@!#

 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用低压去控制高压的通断即可

    非要延时的话,可用RC电路,方法很多,最好根据你现有电路的富余资源灵活设计实现,比如有MCU,可用MCU进行控制,有门电路,可用RC充放电决定门输出的电平,结构和复位电路类似。用单独电路的话,还可以考虑用单稳态电路来实现。

楼主:
多谢路上的

我想就是尽量 简单,没有用MCU 和 门电路 ,  单稳态电路 有点麻烦。

    只要能延时一会就行了!@# 时间不要精确,1S左右吧!  其实电路上不要也能工作, 想加个 起下保护作用!@3

网友B:
用555可以做

网友C:
功率不大的可以参考这个芯片

那要看你电路要求的电压功率怎么样?如果功率不大!建意你用tps65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