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只能放在跑道的两侧,如何能检测各路时间?

楼主(2008-12-18):
主要考虑的是两选手非常接近的时候怎么识别两名选手的时间。下图是原设想结构,但是规则不允许跑道上安放任何东西,在地上挖坑是不行的,因为不允许破坏原跑道。

楼主:
QQ截图真是变态,截到的GIF图片居然有500K……重新上一张。

网友A:
各路有点困难,最先也许可能。

若被挡住的话,几乎不可能判别其先后。

网友B:
三维红外成像,再进行图像处理。

楼主:
所以现在正在想办法中……如何能够检测得到……

网友C:
不知道奥运会的记时是怎么做的

网友D:
现在的正式设备都是顶视的

侧视的无法解决。

楼主:
顶视的就要在跑道上挖坑啊,可是不让哇,可以挖就简单了

网友D:
谁说要挖坑啊

    比赛记时系统早就是非常成熟的了,其原理是时标录像,高速记时录像系统跟发令枪联动,根据同步时钟记录配合冲线瞬间的图像帧即可准确判别,所有正式国际赛事和国内重大比赛都用的是这套系统,1950S就开始这么用了,只是现在都是数字系统,可以快速自动检索。用同样原理,在精度和自动化程度要求不高时,用个数字摄像头加一片DSP就可以做了,图像精度(分辨率)可以要求不高,内存大点以方便快速人工检索,做算法自动判别都行,难度比图像识别小多了,做边沿锐度增强后甚至可以直接异或一下就出来了。系统精度由帧频决定,普通廉价聊天用摄像头的帧频是50或60Hz,那么精度就是1/50或1/60秒,摄像头帧数越高则精度越高,自己直接用CMOS或CCD传感器做都行。十几年前还不是网络时代,有次和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个问题,我立刻就想到了这个方案,后来有了网络,上网一查,果然都是这么干的。
    玩技术,切忌一条道走到黑,换个思路海阔天空。

楼主:
.....可惜我不会dsp,另外用摄像机,它本身的分辨率也要求比

因为如果摄像机的像素本身就不高的话,怎么能准确识别运动员到终点线了呢?几十块的摄像头肯定不行吧,不知里面的CCD实际有效像素有多少。

网友D:
分辨率要求可以不高

    几十块的摄像头主要问题是帧频不够高,导致记时精度不足,但准确排名没问题,人工介入就是,而且不需彩色,就是用彩色的或高分辨的在自动处理时也要放弃细节,有关方法对搞过图像处理的人而言,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了(恐怕没有比这更简单的),算法本身最多是本科毕业设计的水平,当然,做成产品还是需要综合能力的,工艺细节不能不考虑,只是你没有必要把图像处理这一块看的多难。
    简单的识别冲线的具体方法:将运动员和终点线全部转成无灰度的纯黑白像素点阵,看是否有融合即可(数据是否多行连续),就这么简单。照度(决定了图像对比度)不足时需要先进行边沿锐化,这事实上就是个软件比较器,将背景作为0或1的参考值,留点余量,大于或小于参考值的就置为1/0,这样图像就处理成无灰度纯黑白(仅数据0和1)的了。
    当然,目前正规的比赛记时系统的分辨率都很高,但那是为了满足播出需要,还有慢动作回放等,记时只是其功能之一,需要完整的这个东西买成品得了,但只做个纯粹的计时器要求就截然不同,要简单得多。这样项目如果不考虑产品工艺性的话,完全可以当作本科生的毕业设计,难度、实用性等等都恰好。用DSP只是为了快和匹配摄像头、界面等的操作问题,不考虑实时性的话,用MCU也行,记时准确性和处理速度无关,甚至只用PC编段程序都可以实现。

楼主:
看来有时间要恶补一下计算机图像处理这些方面的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