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键盘转USB的转接线怎么那么容易坏啊!

楼主(2008-12-18):
几块到十几块钱一根,Y形,一头插电脑USB,另两个头接PS2鼠标和键盘,我都都用了3、4根了,每根都只有几星期到几个月的寿命,坏了把塑料挖开看,里面特别简陋,也没法修,看来我只能自己动手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现成芯片可用的?

网友A:
里面就是一片桥片而已

不过自己买芯片做没有量反而更不合算,至于坏的原因多半是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