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电路实现方法?

楼主(2008-12-18):
和谁讨论下一个很有创意的电路实现方法。
简单原理就是如下,将光电池的输出接到一个电容上,用电容对光电池的输出充电,这样是相当于对光的采样保持电路,在没有光的间隙阶段,打开MOS管将电容上的电压输出到AD上采样,转换成数字信号传递给计算机?

楼主:
这样能实现吗?

这样能实现吗?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的确很有“创意”

你想干什么?

网友B:
晕!这也叫创意?

光电池在无光时,暗电流不小,电容很快会放电的。
另外,光电池是电流性的器件,空载时,端电压会比较高,而且一致性很差,你要采样这个电压干什么?

楼主:
创意吗

对于光电池的暗电流充电问题,先不考虑,或是想一下在开始新的充电前先给电容放电,然后再开始充电,这样好像就可以了吧。

我采样是这样的意思,比如说是一个脉冲光,当这个光线没有了,还能在这个电容上保持住光电转换完时候的电压,并且在没有光的时候把这个电压给取出来。

说明必须用电容取样,MOS管做开关。

楼主:
只能用MOS管和电容实现

只能用MOS管和电容实现。

网友C:
不妥

回路放电是个问题,当然可以串个二极管,但分辨率也是个大问题,光电池本身的响应速度并不高,直接AD即可。

楼主:
先不考虑

先不考虑暗电流,相应时间,电容放电等的影响。
就是说光电流对电容冲电结束了,没有有光了,然后如何用MOS管将电容的电压连出去,并且保证损失的电压最小,实际可能电容充的电压就不高。

网友D:
用运放做跟随之后再做采样保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