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是不是不适合做开关管啊

楼主(2008-12-18):
看输出特征曲线,vds=2v左右,vgs就要4v以上才能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A:
可以,只要导通电阻、开启电压、额定电流满足要求即可

楼主:
不是看vds和vgs电压的吗?

假设vds=3v,vgs=4v都进入恒流区了,

网友B:
那你就不会提高VGS吗?例如5V。

楼主:
胡乱举个例子

例如控制信号在0~3v,被控制的负载电压也是3v,那么要想用这个mos管做开关就要用自举电路把3v升到5v左右?

楼主:
对mos管不是很熟系。

现在要用一个mos管作模拟开关,控制60个led灯。打算用p-mos,这个电路可行吗?另外请推荐一个适合这个电路的mos管型号,要贴片的。Id〉1.2A的。信号频率大约在100hz左右

楼主:
忘了上图

网友C:
去找Vth小的MOS吧

Vgs三伏以下就饱合的MOS,甚至一点几伏,零点几伏,大把

楼主:
没这个必要吧

这种解法,Vc是低电平的时候Vgs=0-24=-24v,肯定低于Vth导通完全没问题吧。Vc是高电平的时候Vgs约等于24-24=0v,mos管断开。这样的电路可行吗?还有r1阻值用1~10k左右差不多了吧

网友B:
注意GS击穿电压,一般的FET,GS击穿电压也就20V左右。

楼主:
圈圈来看看这样改有什么问题

这样改可以吗?当三极管导通时,Vg=24V*(R2/R1+R2),只要R1,R2之比合适,那么Vgs&ltV(br)gs.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我做个试验板看看.

网友B:
可以。何必一定要用MOS管呢?用普通三极管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