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厂后的锂电池能保存多长时间?中途是否需要充电?

楼主(2008-12-19):
从网上买了两块手机电池,因为是05年的款式,跟外壳是一体的,所以超级便宜!
两块才15块!
今拿到了,突然想起来,都3年多了,这电池会不会坏了?
实测电压分别是3.5V、3.7V。

商家应该不会充电吧?三年后居然还有这么多余电?
电池会不会已经坏了?

具体什么性质的电池不明,上面写着:
3.7V锂电池 650mAh
充电限制电压:4.25±0.03V
保存温度:-5 ~ 35℃
生产日期:2005年11月
深圳知己迅联通讯有限公司

网友A:
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哈哈。

li电池放着不坏阿。

网友B:
锂电池不能简单长期存放

    需要在半充条件下储存,但锂电池有明显的自放电现象,约半年至一年(主要跟环境温度和电池材料、工艺相关)后需要再次半充后储存,否则长期置放会因容量枯竭而报废。
    楼主买的电池肯定不是长期存储的,定期半充很麻烦,不会有商家这么干,多半是用过的,只是充放电循环次数尚未达到寿命极限而已。锂电池的使用寿命主要是充放电循环次数,普通电池约100次左右,使用不频繁或定期半充储存,电池可保质5年。

楼主:
谢谢chunyang版主及求是兄

3.7的那块看上去倒并不太像用过的,taobao的店,专卖电池的,N多款,因为早淘汰了,而且又是跟外壳一体的不通用,所以大甩卖!

多谢回帖指点,谢谢了!

网友C:
好的锂电池,保护电路自放电也不大的话

半充后,三年内还有3.6v很正常。

不带电路的锂电芯,质量好的话自放电很小的,偶手里有些以前留下的锂电池,几年没动,基本上都还有3.6v以上。

但锂电池有个储存寿命,生产好多年后,即使从来不用,可充容量也比标称的低得多

网友B:
锂电池的特性是端电压/容量曲线的下降斜率很小,特别是空

    虽然几年没动开路电压仍很高,但容量已经枯竭了,而容量才是关键,所以锂电池即使不用,隔上一段时间最好循环一次再半充存放。我的笔记本电池就是这样处理的,现在已经8年了,头5年内容量减小不明显,只是时间毕竟太长,近两年也不大维护,干脆装机不拆了,于是原来可用1个半小时的,现在只能撑半个小时了,可要是没这么处理过,电池早报废了。

网友D:
因为时间长,所以便宜

因为便宜,所以被怀疑
因为被怀疑,所以……答案看不到

楼主:
原余电用完充电后待机时间目前已经超过48小时

中途还打了两三个电话,没问题的话循环几次后应该能再长点。
记得当初买手机送的同样容量的电池正常后平均约4天时间,那个电池当时是刚出厂不久的,用了差不多三年(基本是连续循环使用)。

楼主:
反馈:待机约72小时后自动关机!

还可以,毕竟2块才15大洋,哈
有空再去问问商家这三年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