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这种波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08-12-19):
SMB 协议,一种类似I2C的协议。时钟由cpu输出,数据写时cpu输出数据,读时cpu将数据线设为输入口读取数据。现在出现了图示的波形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A:
肯定是短路了,呵呵

楼主:
短路会造成有的波形电平下沉,有的又正常吗?

楼主:
仔细想想,2楼的兄弟说得很有道理

因为接着仿真器,仿真板电源是仿真器供的,我打算先用外部电源给仿真板供电把工作电压降下来一点试试。这两个数据口都有接一些保护器件,很可能是电压过高被保护器件给短路了。

楼主:
工作电压降到4V左右,情况依旧

有网友Richard.Zhang 说驱动能力不够,在时钟线上(因为这个信号是单向)加了8050加强驱动试了试,没有用。

网友B:
SMBus总线是开漏驱动的

  检查上拉电阻阻值

楼主:
上拉电阻是10K的,换了4.7K也没用

网友C:
线路上串一个小电阻,分别看电阻两边的波形可以知道哪边

小电阻是几十欧至100欧左右。

网友D:
同意LS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