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HC卡为什么不去兼容SD卡?太不方便了

楼主(2008-12-19):
SDHC卡为什么不去兼容SD卡?很多早期的设备使用不了新卡,还要设置CLASS2/4/6 等速度等级,来搞个最低写入速度限制,是不是以后低速的单片机系统也不方便使用了,,

不符合一般IT设备尽量兼容的原则啊!

SD协会是怎么想的呢?

网友A:
晕,谁说的???

只有最高,没有最低!

CLASS2/4/6  是指最少都能达到2/4/6 MByte的写入速度,你非要慢慢写,当然没问题

楼主:
哦,我搞错了,原来是最高支持的速度,

那为什么新卡不能在老设备上使用呢,搞的我手机/相机/读卡器也用不了 2G 以上的卡。。

网友A:
那是因为2G以上的卡读写指令确实有差异

因为最初的SD都是几M的,人们没想到会很快变得这么大

就好像硬盘,先后经过了2G、8.4G、137GB等多个不兼容的坎,多次造成老设备无法使用大硬盘的问题

毕竟电脑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网友B:
原始的sd卡

访问定位指令是字节位置,地址长是4字节,所以寻址范围是4g

那时候没有人想到sd卡容量居然能超过4g。

比尔盖兹设计dos的时候,认为个人电脑的内存容量没有可能和必要超过640KB.

有源码的话,能访问sd卡的设备很容易改程序兼容sdhc。

有这个需求的可以联系我 gqliu@sina.com

楼主:
回楼上,我倒是没有自己有源码的设备,

是我的手机不能兼容SDHC卡,您有办法吗?

我的是 TI 的 OMAP850 CPU 的,据说这个是因为硬件不支持,所以装网上所谓的 SDHC 卡补丁都不会管用。

而 一些用 Intel CPU 的,如 PXA272 CPU 的,装上个 SDHC 卡补丁,就可以用 SDHC 卡了。

为什么 TI CPU 的没办法升级支持 SDHC 呢?

网友B:
和硬件无关

sd的驱动肯定是软件。 只能说那个补丁不能用于ti 的omap。 这个我也没办法。多搜索一下也许有omap的补丁。

网友C:
确实仅仅是软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