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不解:放大器引脚受力情况下,输出明显漂动

楼主(2008-12-20):
一直很奇怪一个问题,诸如LM324、AD623这些放大器,引脚受到轻微机械力的情况下,输出会发生变化,假设电路板在正常工作下,板子受力发生轻微形变,那么就会牵动放大器引脚,输出数值发生明显变化,几十甚至几百uV。

这放大器简直成了力传感器了啊,各位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除了在板子固定上想办法之外,还有其他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这不是运放的问题

问题主要出在PCB和焊点上,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它周边阻性元件,机械牵拉会轻微改变它们的电阻,故而影响到运放输出,加大焊盘和PCB连线应可减弱影响,PCB布局最好也讲究些,特别是偏置和反馈回路。

网友B:
ADI

 相关链接: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zh/rarely_asked_questions/RAQ_analogICs.pdf

网友C:
是芯片的问题

芯片当然会受压力、温度等影响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

看来电路板的固定安装还是很有说法了,应力对模拟芯片的影响在精密场合下还是很明显

网友D:
成应变片了!

网友E:
呵呵,恭喜LZ

你发现的新的力传感器!

网友A:
呵呵,应变传感器就是用这个原理制成的啊

当然,变化率要采取一定手段尽量扩大,但仍需用电桥检出并进行低噪声高倍放大。

楼主:
wh6ic给出的资料很重要

我当时真的觉得奇怪,我把所有外围阻容都悬浮脱离了线路板,但放大器依旧随着变形而输出变化,本来用的LM324,换上AD623,依旧如此,成了无法解释的问题了,说给别人听,都不相信我的结论。

这下子好了,wh6ic为我找到了依据。

网友A:
有时空气湿度都会有明显影响,特别是在积尘时

所以微信号放大电路需要特别讲究安装工艺,注意防止机械形变、热胀冷缩和积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