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维修-图象模糊

楼主(2008-12-26):
我家电视机《KAIHONG红双喜牌》开机图象模糊不清,但半小时侯就基本恢复正常,由于技术水平有限,查了好几天也找不出原因,请各位师傅给点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查聚焦电压

网友B:
据说显像管座受潮

网友C:
一般是尾板上的管座受潮氧化漏电导致聚焦不良引起...

更换管座即可解决问题。

也有可能是高压冒漏电所致,但通常会同时伴有很强的打火。

网友D:
重点检查显像管座和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E:
电视机

我家原来也遇到过
不记得怎么着弄好的了
忽忽

网友F:
换个管座即可解决,00有经验

网友G:
多数是高压帽有漏电现象

天气潮湿,要等待的时间更长

网友H:
这是典型案例 90%是管座受潮

网友I:
呵呵,修过电视的人都知道

网友J:
有高人

这个问题多数是管座,这个多人知道。看来电子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楼主:
回复各位师傅们

太感谢各位师傅的指点了,,问题已基本解决。。
恩。。电子这个行业真的太有学问了,我还得大大的努力才是,
再次感谢各位师傅的关照·
                               此致
                                        敬礼
呵呵。。。。。。。。。。。。

网友K:
我都换了n个管座了!

有自己的,有别人的。
就是买管座麻烦,要带原样去。
南方天气潮,99%是管座和高压帽的原因。

网友L:
呵呵,这是通病

想都不要想,直接更换即可:-)

网友M(2013-12-10):
咱也遇到过,直接去买个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