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ads菜单上的字显示不完整能不能解决?

楼主(2008-12-27):
rt,找不到类似99se的设置菜单字体。请教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如果未开放相关设置功能办法就只有一个了

重刷合适的固件程序或操作系统。

楼主:
不懂

估计装个英文xp能解决吧,不过为了一个软件换系统比较麻烦

网友B:
没碰到过

你是不是改了系统字体?

楼主:
没改过阿

楼上的pads菜单全部完整吗?

网友C:
你不會是漢化了吧?

   用個南極星轉一下試試

楼主:
发个图,右边有些地方显示不完整了

网友D:
用英文版的xp

是系统问题,用英文版的xp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