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那位师兄师姐告诉我一下怎么把这个程序的波特率改

楼主(2008-12-28):
ov, vr, se, Card, LPC
MOV     SP,#60H         ; 设定堆栈区
          MOV     SCON,#01010000B ; 设定串列方式 MODE1,接收时 REN=1
        MOV     TMOD,#20H       ; 设定计时器1 为 模式2
          ORL     PCON,#10000000B ; SMOD=1
          MOV     TH1,#0F4H       ; 设定波特率为 4800
          SETB    TR1             ; 计时器1 ,开始计时
      MOV     R0,#SendCardData
          MOV     R7,#6
请问有那位师兄师姐告诉我一下怎么把这个程序的波特率改为9600

网友A:
找个51波特率计算软件...

网友B:
要根据你的定时器1的时钟源计算溢出时间

    时钟源应该是系统时钟分频来的,没有知道时钟源和定时器性质,是没法计算的

网友C:
我在实验

晶振11.0592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自动重装
晶振22.1184      mov      th1,#0fah

网友D:
这样做

当晶体频率为11.0592m,SMOD=1,TH1=0F4H时波特率为 4800.
因此只要把TH1=0FAH波特率就是9600

网友E:
这个问题也需要问吗?

楼主:
请问下有关单片机串口通讯的问题

SendCardData    EQU        30H
ReciCardData    EQU        60H
          ORG    0000H

START:     LCALL   WaitDelay
           LCALL   Commu_Test

Commu_Test:
    ;----------------------------
    ;command::AA FF 01 01 A1 F4
    ;----------------------------

        ;----------------------------
        MOV     SendCardData +  0, #0AAH
        MOV     SendCardData +  1, #0FFH;开始标志
        MOV     SendCardData +  2, #01H;机号
        MOV     SendCardData +  3, #01H;待发送数据字节数
        MOV     SendCardData +  4, #0A1H;命令字
        MOV     SendCardData +  5, #0F4H;校验字
        LCALL   SoftUART_PutByte

            LCALL   SoftUART_GetByte
             MOV    P0, #00FH;

        RET

SoftUART_PutByte:
MOV     SP,#60H         ; 设定堆栈区
          MOV     SCON,#01010000B ; 设定串列方式 MODE1,接收时 REN=1
        MOV     TMOD,#20H       ; 设定计时器1 为 模式2

          MOV     TH1,#0FDH       ; 设定波特率为     57600
          SETB    TR1             ; 计时器1 ,开始计时
          SETB     TI
      MOV     R0,#SendCardData
          MOV     R7,#6

AGAIN:
          MOV      SBUF,@R0          ;送发送缓冲区
          JNB     TI,$           ;等待发送完成
          CLR     TI
      INC     R0           ;发送下一个

          DJNZ    R7,AGAIN
          RET

  SoftUART_GetByte:
  MOV     SP,#60H         ; 设定堆栈区
          MOV     SCON,#01010000B ; 设定串列方式 MODE1,接收时 REN=1
        MOV     TMOD,#20H       ; 设定计时器1 为 模式2

          MOV     TH1,#0FDH        ; 设定波特率为 4800
          SETB    TR1             ; 计时器1 ,开始计时
          SETB TI

      MOV     R0,#SendCardData

      MOV     R7,#6
AGAIN1: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MOV     @R0,A

      INC     R0
      DJNZ    R7,AGAIN1

          RET
          WaitDelay:

        MOV     R6,#50
MtDly_Loop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MtDly_Loop2
        DJNZ    R5,     WaitDelay
        RET
  END
请问下为什么用串口调试助手看发送的指令时预计是AA FF 01 01 A1 F4
但总是观察出两串AA FF 01 01 A1 F4 AA FF 01 01 A1 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