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路灯参数设定?

楼主(2008-12-28):
采用高功率LED 1W/3W做灯源
有几个问题请教:
1 中心照度是什么概念
2 要达到一个某个照度要求 怎么LED灯间距(比如已知1个3W的LED灯60LM  灯具距地面高4M 中心照度要求大于25LUX)
 刚接触 欢迎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很简单

太简单拉

网友B:
光照度

一般在有灯罩、灯高度为2.0~2.4m(灯泡距离为高度的1.5倍)时,每0.37m2面积上需lW灯泡或1m2,面积上需2.7W灯泡可提供10.761x。灯泡安装的高度及有无灯罩对光照强度影响很大。

网友B:
1W/3W LED

你应该要用到反光杯(可聚光的)那种,照出来光会是一个圆光斑,然后用Lux表测其Lux 数。
                               陈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