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新的**软件,搞定了

楼主(2008-12-29):
同样的情况在另一台电脑上面可以破解,
系统都是安装在C盘,
只是个软件,应该不会是硬件不兼容的问题吧??

网友A:
安全模式 下 试一 下

我 那 个 KEIL uVision3  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B:
用榔头了吗?

多使点劲才能破开。。。

楼主:

呵呵,搞了新的破解软件,输入CID,再生成序列号,就好了,多谢各位关心

网友C:
有种情况提醒一下

有时有些机器上装上了虚拟机,会虚拟出好几个网卡,如果不禁用这几个的话,**就有问题的,因为keil的lisence是与网卡相关的.

网友D:
最简单的就是换一下MAC地址,

网友E:
换个更高的版本,8.13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