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怕磁吗? 高手帮忙

楼主(2008-12-30):
    在不到1A的电机近旁放个钕铁硼强磁铁,两者工作影响是不是很大,会不会出现原理性错误?

网友A:
要看电机的磁回路情况

网友B:
如果电机外壳不是很厚就会有影响

但不至于发生楼主所言“原理性错误”,但可能会降低电机效率甚至在严重时导致启动死点。电机对磁铁的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网友C:
强磁场对廉价直流电机的影响

绝大多数廉价直流电机的外壳较薄,在永磁体的作用下发生磁饱合,判断方法便是看它的磁极是否可吸引用铁钉,质量好的吸引力很弱,差的吸引力则很强。铁壳在磁饱合时,电机磁场容易受外界强磁影响:
1、外加磁场大到让电机内的永磁体发生完全消磁,失去磁性,电枢失去磁场作用而停止工作;
2、外加磁场大到让永磁体磁性减弱,电机转速上升,导至“飞车”,但转矩下降,效率下降;
3、外加磁场与永磁体磁场叠加增强,电机转速下降,转矩增加;
4、影响无刷电机的霍尔器件

网友D:
大蚂蚁太牛了

网友E:
呵呵 电蚂蚁

好奇心也很强啊.

网友B:
关键是外磁场改变了内磁场

    不过估计楼主的钕铁硼磁铁不会是又大又厚(相对电机体积)的那种,一般市场上最大只有大块橡皮擦那么大的,价格要几十块一片,再大的一般不会出现在普通零售市场。

楼主:
谢谢各位

   相当于电机 磁条还是蛮小的,至少也有一个数量级的差距。不过按4楼大蚂蚁的说发看来还有些麻烦,好的电机成本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