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30):
请问一下:热释电传感器从人到它的视野到它输出信号最短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A:
是随时的

但检测不能如此,否则难以避免环境干扰,一般都是通过检测变化率来判别,这就跟热源以及后级系统甚至软件相关了,判决严密就会慢一点,检测窗口过短则不易滤除干扰,所以要根据具体应用和电路设计有个综合权衡。

网友B:
热源进入测试区后若猫着不动,就不会有输出

热源横向移动越快,输出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