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 Q值

楼主(2008-12-31):
   想咨询下各位,滤波器设计中Q值的问题,有什么说法。
上网查了下,无源和有源在原理上没什么大的区别除了Q值。Q值无源比有源小的厉害。
    实验做了个低通二阶,Fc不到1K的低通滤波器,示波器观察有源和无源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区别。哦 忘了 电阻电容都是一般的,272的运放,不知理解有误还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A:
这个不是真正义意上的有源滤波器

而是二阶RC+缓冲输出而已,如果你在运放的正相输入端对地接一个与负载相等的电阻,二者的输出便相同了。

楼主:
楼上看下这个

据说是华为的

楼主:
二阶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是单位增益

网友B:
楼主贴的“有源滤波器”确实并非真正的有源滤波器

    非要这么讲,那就用数学语言对此描述一下:楼主贴的有源滤波器是有源滤波器集合和无源滤波器集合的交集。至于典型有源滤波器的电路结构可以去看看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或去ADI的官方网站看看,有多种电路形式的。

网友A:
有源RC滤波器主要有两种

有限增益多路反馈(MFB)电路,和压控电压源电路。它们都具有一处特征角频率的反馈系统,可以逼近巴特奥斯,切比雪夫传递涵数,从而得到较大的Q。
无源的,负载阻抗无穷大,Q=0.707,两阶则更小,带载就更不用提了

楼主:
据称华为的资料看来不能信

网友C:
哈哈,楼主画的两个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无源滤波器,后一个

楼主:
那么第二个应该是对的吧?

楼主:
这个是图

网友D:
哈哈,华为好的资料能给你

可笑

网友E:
分开来不就是一阶无源 + 一阶有源吗?

运放的输出脚,
只有一个反馈电阻接到运放的反相端,
判断这只是一个一阶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