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入门篇:用PC机USB口控制LED亮灭【LJM810010教你玩USB】

楼主(2008-12-31):
简单的USB口控制LED亮灭实验,适合初学USB的菜鸟们。

实验电路如下图,实验程序我不给了,留给实验者思考。
实验操作:
    点亮LED:把USB插头插上PC的USB端口,LED亮;
    熄灭LED:拔掉USB插头,LED灭。

通过这种控制方式,LED能正常亮灭的话,说明实验成功,你已入门~~~~

网友A:
哈哈,建议在图中电阻处加一个开关

这样不用插拔USB即可控制LED的亮灭,同时也更实用~~~~~~~~

网友B:
跟上次那个烧录器有得一拼的潜力贴

网友C:
等待【LJM810010教你玩USB】的第二章

网友B:
第二章 —— 基于USB接口的超级烧录器

电路,把前面两个电路合并即可
 +

网友D:
呵呵,想起一篇美国小说《假如明天来临》

主角将算盘成功的当作超级计算机售出,……
然后?……
然后当然是“抵死比尔”了……

楼主:
RE:2楼香水城,加开关就是开关控制,不是USB控制了

网友E:
崩溃...这个版面也成水板拉...

网友C:
春羊,《假如明天来临》不爽什么,去看看《三体》吧

看到那个冯,诺伊曼结构的人列计算机实现的“秦1.0”操作系统,真的把我笑死了

网友F:
00受到楼主教育了

你的书现在修改已经来不及了,哈哈

网友G:
呵呵。。

。。。。。。。。。。我是水鱼,也来游一下。哈哈,你们加灯,要加绿灯。哈哈:表示通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