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用CPLD进行频率测量时,误差如何修正

楼主(2008-12-31):
用10M的晶振做时钟来测量一个32K到35K的一个频率信号,在过程中计数脉冲存在1个CLOCK误差,导致频率测量误差较大。初步怀疑是由于丢掉1个脉冲导致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时钟脉冲与被测信号不同步引起,请问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等精度测量,具体原理网上搜

网友B:
程序有误

但估计你已经仿真通过了,检查下程序先。

楼主:
多谢

多谢两位了,新年快乐!!!

网友C:
正负1CLK的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等精度测量可以使各个频率段测量精度相等(应该是相似),保持一个相对可把握的相对误差。

比如测100K的频率,你测1mS,你的精度就是1%,你测1S就是10ppm了

另外一种动态切换方法,是低频的时候测周期,高频的时候测频率,前者要通过计算转换成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