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区时间,大家是怎么设定的啊?H BRIDGE CLASS D

楼主(2009-01-07):
请问,H BRIDGE CLASS D 中 大家的死区时间是怎么设定的呢?只是根据mosfet 的开关延时时间来确定的吗?
目前我公司的芯片输出为PWM形式想在外面加上H BRIDGE CLASS D以加大驱动能力。这种电路的应用有人用过吗,我找了mosfet(irf9640 irf640)但是感觉开关延时的时间有点长了,因为我PWM的频率是16M的。大家有推荐的mosfet没有。或则说有人这样使用过没有?

网友A:
空载时没有温升就可以了吧

网友B:
t死区>toff-ton,一般留点裕量即可,toff可以包含所有的关延时

ton包含所有的开延时